[8/16-bit MCU]
飞思卡尔芯片电路问题

楼主(2014-02-25):
本人碰到一款产品,是用用飞思卡尔芯片做MCU的,在电路设置上如何把电源和信号共用,采用总线处理方式,当做电源时两个端子做电源,当做信号输出时,怎么实现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问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产品的功能吗?还是你想实现的功能?

网友B:
如果可以,請提供一下CPU型號和你自己設計的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问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产品的功能吗?还是你想实现的功能? ...

想实现那个功能(电源和信号共用),不知道怎么做到?想学习下那个电路,高手请画出一个电路学习学习,以后画板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請提供一下CPU型號和你自己設計的電路圖。

我是不知道电路,别人不让看起电路,只是别人介绍了通过分思卡尔芯片加电路实现了电源正负极跟信号共用

网友C(2014-03-28):
这个帖子内容是什么意思?电源引脚还能作为信号输出?是载波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