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恢复保险丝测试方法

楼主(2014-02-25):
测试保险丝到达Itrip后,能正常断开,但电流减小到Ihold以后不能恢复。

楼主:
试了多个品牌的可恢复保险丝(表贴封装)都不能正常恢复求解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的参数离散型较大,特别是不同厂家的产品。

楼主:
我们用的一般都是500ma 30v的我用电阻并联的办法达到Itrip之后就断开了,然后我去掉部分电阻之后是电流在Ihold以下,但保险丝不能恢复,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超耐压使用。

网友B:
PTC自恢复保险丝的测试

不同的电机及不同的客户对PTC的性能要求不同,测试项目及测试条件也有差异,但基本的测试方法类似,下面是常见的用于微电机PTC自恢复保险丝的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及测试条件。
PPTC单品测试
(1)常规电气性能测试
动作时间测试:给定电压和电流,测试PTC从通电到发生动作需要的时间
漏电功率测试:给定电压和电流,PTC动作后流经PTC的残余电流
表面温度测试:给定电压和电流,PTC动作后的表面温度
耐电流测试:耐电流动作循环100次或1000次测试
耐电压测试:耐压24h, 48h测试
(2)环境测试
温度-电阻关系测试:如测试PTC在-30℃、25℃及80℃时电阻值;
高温高湿环境测试:如PPTC在85℃,95%湿度的条件下,测试长时间(如500h)电阻变化;
高低温循环测试:如PPTC在-30℃↔80℃,500次循环,测试电阻变化。
电机测试
(1)电机堵转测试
检验PTC 在电机堵转时的保护能力,主要是测试电机在低温(-30℃)、室温(25℃)及高温(80℃)发生堵转时PTC的跳闸时间。
电机堵转测试分为一次堵转测试、多次循环堵转测(相当于耐流测试)试及长时间堵转测试(相当于耐压测试)。
(2)电机负载测试
测试电机在低温(-30℃)、室温(25℃)及高温(80℃)时,PTC在电机带载运转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动作,不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自恢复保险丝的测试

不同的电机及不同的客户对PTC的性能要求不同,测试项目及测试条件也有差异,但基 ...

谢谢您的资料,但我的问题是上面的指标都没有问题,就是断开之后保险丝不能恢复,我的方法是把并联电阻去掉一部分,加大电阻,减小电流,但是保险丝还是不能恢复,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楼主:
是不是我的实验方法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实验方法有问题。

自恢复保险丝是热平衡器件,在到达保护点后,内阻是急速增大的,这个时候的平衡电流需要测定,想断开后恢复,需要把电流降下来,看看你有没有真的把电流降了下来。比如,断开后测定的电流是1毫安,为了使得他恢复,提供的电流只能是小于1毫安,如0.1毫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是热平衡器件,在到达保护点后,内阻是急速增大的,这个时候的平衡电流需要测定,想断开后恢 ...

500ma的保险丝,我的电源是15v,电阻是并联到几欧姆大小,保险丝断开,我去掉一部分并联电阻,电路上的电阻大约为50欧姆左右,但是保险是恢复不了,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ma的保险丝,我的电源是15v,电阻是并联到几欧姆大小,保险丝断开,我去掉一部分并联电阻,电路上的电 ...

我觉得我上面说的应该是明白了,你测定电流值了吗?从几欧姆增加到几十欧姆,估计还是没办法恢复的,保险丝的电流其实并没有有效改变。你还是测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上面说的应该是明白了,你测定电流值了吗?从几欧姆增加到几十欧姆,估计还是没办法恢复的,保险 ...

我是夹着电流表试的,电流是没有变化,断电之后保险丝就能恢复正常,你的意思是50的电阻还是偏小,需要更大的电阻,是电流很小才能恢复是吗,不是计算理论电流值到500ma以下就能恢复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夹着电流表试的,电流是没有变化,断电之后保险丝就能恢复正常,你的意思是50的电阻还是偏小,需要更 ...

看来你明白过来了。比如,500毫安的自恢复保险丝,在25度时,作用600毫安,5秒后进入保护,要想恢复,要么直接断电等待保险丝自然冷却恢复,要么减小通过电流自动恢复,如减小到1毫安等等。知道这些个概念就行了,厂家的资料也是给你参考的,有时候不能作为设计的唯一依据,设计时自己测定的一些参数数据才是更加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明白过来了。比如,500毫安的自恢复保险丝,在25度时,作用600毫安,5秒后进入保护,要想恢复,要 ...

恩 我们的设备选用的是耐压13v左右的保险丝,我们是太阳能供电,老有这个保险丝坏的,所以我们想选通过实验选一个合适的保险丝,怎么选也没有合适的,看来不是东西有问题,是实验做的有问题,不过我是用水泥电阻搭的,没有上K的阻值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我们的设备选用的是耐压13v左右的保险丝,我们是太阳能供电,老有这个保险丝坏的,所以我们想选通过实 ...

用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使用目的。如果是在产品内部的过载保护还是使用恒流源或取样过载保护措施比较好。如果是作为外部输出的工程产品,避免电源不小心短路触碰的保护,可考虑用自恢复保险丝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使用目的。如果是在产品内部的过载保护还是使用恒流源或取样过载保护措施比较好。如 ...

我们用的就是自恢复保险丝呀,过载保护用的,我们的设备功耗很小,但会有瞬时的大电流,我们用gprs模块找网的瞬间功耗很大,所以想选一款品质高点的,因为我们不是民用,但是实验做得不顺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自恢复保险丝呀,过载保护用的,我们的设备功耗很小,但会有瞬时的大电流,我们用gprs模块找 ...

你这是要用在什么产品上面?

网友E:
待保险的温度降下来了就能恢复

网友F:
看来楼主对PTC自恢复保险丝的原理还没搞通,它是在流过其中的电流大于其标称值时,在短时间内由于自身发热使本体电阻急剧增大而使回路视同断开,其实你只要等它冷却下来,就会再次导通的。由于自恢复保险丝再次导通时的温度点比较接近动作点,如果你的过流仍存在的话,它又会在短时间内又再次发热并断开。
一般对PTC自恢复保险丝的检测的要点在于它在什么电流值下多快动作,动作后要大大的减轻负载,让它恢复到常温后再做第二次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自恢复保险丝呀,过载保护用的,我们的设备功耗很小,但会有瞬时的大电流,我们用gprs模块找 ...

如果你要求瞬间或很短时间内过流保护,建议你还是采用电流取样保护合适,自恢复 保险丝达不到你要的非常短的响应时间的,选型上在这个场合不符合你的要求,所以,实验肯定不顺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对PTC自恢复保险丝的原理还没搞通,它是在流过其中的电流大于其标称值时,在短时间内由于自身发热 ...

恩 这个明白了,不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设备上的保险丝总有坏的,就算是瞬间的大电流其实呀没有超过保险丝的标称值,我们是工业使用,所以要杜绝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要求瞬间或很短时间内过流保护,建议你还是采用电流取样保护合适,自恢复 保险丝达不到你要的非常 ...

我们电路保护是有的,有TVS管响应应速度不是问题,而且设备改型的可能也不大,还是要从自恢复保险丝下手。

网友G:
T叔给的测试方法不错

网友H:
自恢复保险丝并不是熔断之后,减小电流就立刻恢复。
关机1小时后看看是否恢复,恢复时间应该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恢复保险丝并不是熔断之后,减小电流就立刻恢复。
关机1小时后看看是否恢复,恢复时间应该有说明 ...

断电之后就能立刻恢复,我刚做了实验电流降到200ma也能立刻恢复。(500ma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自恢复保险丝的测试

不同的电机及不同的客户对PTC的性能要求不同,测试项目及测试条件也有差异,但基 ...

资料很详细,甚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正好给我选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