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用IRS2001驱动高边NMOS,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4-02-25):
如图,上电后发现电感两端电压停留在6V,直接进入稳态了....管子再也打不开了....

想省个mos就没用下管,直接用二极管续流,这片子不是这么用的?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理我

自举木举起来?还有那个R2那么接不安全吧:lol

网友B:
如果接了下管MOS,那么C2的充电路径是9V-D2-C2-下管,现在没有了下管,那么除非负载有一定的电流使D3导通时间增加,要不然C2是没法充够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木举起来?还有那个R2那么接不安全吧

这症状就是传说中的“不举”,好可怕啊,看来这方案只能带电阻负载,带电池负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了下管MOS,那么C2的充电路径是9V-D2-C2-下管,现在没有了下管,那么除非负载有一定的电流使D3导通时 ...

是啊,必须有个阻性负载才能工作,可惜我接的是电池负载,不能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C:
没下管 没办法给自居电容充电

网友D:
个人觉得自举有问题

网友E(2014-06-08):
引用 楼主:
这症状就是传说中的“不举”,好可怕啊,看来这方案只能带电阻负载,带电池负载不行 ...

确实!如果不举就玩完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