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ad采集问题

楼主(2014-02-25):
(无正文)

网友A:
还真没试过。
一般2路不通的ad同时采集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用两个AD转换芯片,两路模拟量分别接一个。用单片机控制两个AD芯片同时启动转换,这样基本可以实现采集到同一时刻的两路模拟量值。
另一种办法就是用两个采样保持器,来暂时保存模拟量的瞬时值。两个保持器后面接模拟多路转换器,模拟多路转换器后面接一个AD转换器。过程是这样的:要采集之前先给两个采样保持器一个保持信号,紧接着选择多路开关通道,紧接着启动AD转换器。分别选择多路开关的两个通道,来取得两路模拟量的值。因为有采样保持器的存在,可以保证采集到的模拟量是同一时刻的。

你看看你使用的ti m4芯片不外接芯片能支持上述功能吗?

网友B:
可以实现的,,TI Stellaris LM4F中ADC的采样通过采样序列控制器(Sample Sequencers)控制,可以采样多组数据后,一次性获得结果。
这个我调试了没问题的,我只采样了3个不同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