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4-02-25):
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计算,有谐振频率吗,该怎么分析它的阻抗,L1的感抗该怎么计算,

网友A:
还不到创造复杂电路的时候,拿出其中一个元件一个部分研究吧

网友B:
这个电路肯定是有谐振频率的,首先一个LC串联,然后整流桥导通的两个二极管具有电容特性,也就是二极管等效两个电容和L1串联(这个串联回路又和电容C1并联)。最终效果就是L2、C2串联后和L1、C1的并联回路串联(当然二极管的电容效应要补充上)。不知道我这个回答怎么样,请大家一起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