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与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5):
stm32可以使用串口通信,也可以使用网口通信,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网口速度快,其它还有 CAN 等,但电脑需要 CAN 转接设备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可以先试试。

网友C:
用串口试试

网友D:
可以考虑用CAN

网友E:
串口通信应该是比较基本的

网友F:
以太网速度快啊,还可以组网,但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啊。
串口简单,速度慢,成本低……
还有USB,PCI,CA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