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4-02-25):
各位高手新年好啊,新的一年接到一个项目做一款PLC的上位机,大致看了看三菱,西门子,和信捷的上位机软件。

现在想找一种开发工具,应该用什么开发上位机呢,我以前用vc做过驱动器的上位机。在网上看到好多人用组态软件做就行,像LabView类的。

现在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一般做PLC的应用 使用组态软件就足够了

网友B:
国产的很多,而且都有完善的驱动,不需要太多的编程。

网友C:
你先要确定你的PLC是什么通信接口,串口通信?我的意见是用VB6或者VC6,当然重点不在于用什么,在于你搞清楚上位机怎么和PLC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