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8050控制DC 12V 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4-02-25):
请教大家一个8050控制DC 12V 风扇的问题,今天按下面的图搭了一个电路,无法控制风扇,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R2是一个DC12V 500mA风扇。现象是上电,风扇就启动,基极无法控制,即使基极接地风扇也转。

网友A:
楼主把图帖上来

网友B:
你那管子一直是导通的。在上面串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管子一直是导通的。在上面串个电阻试试。

集电极和电源之间再串电阻吗?是不是有元件能仿真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帖上来

贴上来了,麻烦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电极和电源之间再串电阻吗?是不是有元件能仿真的到?

恩。电机串个电阻上去。你的问题说明三极管的压降一直能将他导通。

网友B:
R1是不是特别大?另外R1减少些试试,太大的话基极电流太小起不到控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是不是特别大?另外R1减少些试试,太大的话基极电流太小起不到控制的作用。 ...

三极管无法截至,R1试过1K,2K,10K,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基极接地风扇也转??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接地风扇也转??不可能吧???

是的,基极接地了,风扇也转。所以真想不通。有时候,基极接地后,风扇又能停下来,不过仍然有4至5V的电源在风扇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接地风扇也转??不可能吧???

确实也会转,仍然有5V左右的电压在风扇上

网友D:
按照电路原理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你检查一下你的操作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包括三极管是不是8050~

网友E:
新手吧?搞错引脚了,三极管可能已经烧了。

网友F:
你确定你用的是8050,而不是8550?

网友A:
如果确定使用的是8050、如果确定楼主的接法是正确的--没有接错管脚,那么,这个电路肯定能控制风扇的。

所以,楼主应该检查我说的这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吧?搞错引脚了,三极管可能已经烧了。

可以确定用的是贴片Y1 三极管,上面的电路只是在PADS里面随便找的元件,可能和实物对不上,实物是正面朝向自己,左下是基极,右下是集电极,正上是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你用的是8050,而不是8550?

确定是8050,npn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使用的是8050、如果确定楼主的接法是正确的--没有接错管脚,那么,这个电路肯定能控制风扇的。

确定是npn型,确定接法就是上图所示,基极1K的电阻可以吗?基极电流要控制在多少才能满足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用的是贴片Y1 三极管,上面的电路只是在PADS里面随便找的元件,可能和实物对不上,实物是正面朝 ...

你觉得你说的引脚对吗?;P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觉得你说的引脚对吗?

哦哦,集电极和发射极搞反了,晕菜,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