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4-02-25):
本人用的是51单片机,L293D芯片,控制24V直流电机正反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机有时候能反转,有时候反转的时候转不起来,然后并联了1个103的电容,稍微正常点,但是正转和反转的时间不一样,有时候长有时候短(程序中设置的5s),求大神??????

网友(2014-03-30):
任2相反轉

网友A: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输出端口高低电平变化是否正常?驱动IC(或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C(2015-06-16):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