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M32F429的外部SDRAM仿真程序?

楼主(2014-02-25):
如何在STM32F429的外部SDRAM仿真程序? 在IAR下如何设置?:handshake

网友A:
没试过,大概思路是:IAR指定在SDRAM空间区域调试,写一个.mac文件初始化SDRAM,让F4在运行main之前SDRAM处于可用状态,程序就会下载到SDRAM空间去,然后就调试。。。
楼主可以找资料试下,出结果了要告诉我哈

楼主:
mac之前也仿着写了一个,仿真器连接的时候能对sdram对应的地址直接操作,说明仿真器预加载的时候初始化还算正常。就是不能全速跑,单步走两下就不走了。
现在是想看看有没有官方提供的mac,或者有谁成功过的。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什么特别的命令和设置。我仿的那个mac就只把那个预加载函数中加入了sdram和时钟部分的寄存器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大概思路是:IAR指定在SDRAM空间区域调试,写一个.mac文件初始化SDRAM,让F4在运行main之前SDRAM处 ...

mac之前也仿着写了一个,仿真器连接的时候能对sdram对应的地址直接操作,说明仿真器预加载的时候初始化还算正常。就是不能全速跑,单步走两下就不走了。
现在是想看看有没有官方提供的mac,或者有谁成功过的。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什么特别的命令和设置。我仿的那个mac就只把那个预加载函数中加入了sdram和时钟部分的寄存器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之前也仿着写了一个,仿真器连接的时候能对sdram对应的地址直接操作,说明仿真器预加载的时候初始化还 ...

我也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动手试试

仿真过了,就是速度有点慢。感觉sdram控制器的时钟设计的太慢了,最大才一半的主频,也就是才9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过了,就是速度有点慢。感觉sdram控制器的时钟设计的太慢了,最大才一半的主频,也就是才90M。 ...

我在keil4中没试成功,keil4老是死掉,能不能把你的IAR工程发给我参考下?604081862@qq。com

楼主:
其他的地方没什么特殊的,就是需要把SDRAM重映射。应该是总线的问题,一开始没重映射的时候也是总是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keil4中没试成功,keil4老是死掉,能不能把你的IAR工程发给我参考下?604081862@qq。com ...

预加载成功的话就没啥问题,就是预加载的时候重映射了一下SDRAM,按手册中的说法这样ICODE总线代替了System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