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ICD3读出芯片的程序?

楼主(2014-02-25):
我想用ICD3读取PIC16F887的程序,用export读出的都是0,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芯片加密位使能后读到的就是0x00或者0xff

如果可以随便读出来,那大家还玩啥?

网友B:
一般来说,pic单片机在出厂时,都设置了软件加密,防止同行非法拷贝,窃取劳动成果,故烧进去的代码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B:
如果都这样轻易的把单片机中烧的代码读出去了,那么仿制别人的东东就太简单了,对于原作者是个严重的打击!!!

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做第一个开发的人?!!都坐等别人的产品热卖了,再买一个样机,瞬间抄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