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助切换开关问题

楼主(2014-02-25):
帮忙介绍一个手动控制开关,实现功能为二组信号选一组输出的控制。输入两组信号,分别为十根模拟数据线(110,400Hz),同时只能选择输出一组信号(同样十根,110V,400Hz)。谢谢!

网友A:
不是看的很明白

楼主:
就是输入为20根信号线(每根都是110V,400Hz,0.3A左右),十根一组,输出只能是其中的一组。想选一个手动控制的开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都是转换开关类型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有人用过吗?

网友B:
找厂家定制吧,就跟早期的市电闸刀一样

网友C:
旋转控制的波段开关,有符合你要求的。

楼主:
谢谢,朋友推荐KX039,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