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被锁,会影响仿真器连接吗?

楼主(2014-02-25):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DSP控制器,刚开始用XDS100plus仿真器怎么连都连不上,然后用了wintech的TDS510,连上了,但是这块DSP被锁了,提示要输入密码解锁。我问淘宝卖家要密码,人家不给。。。

这里,想探讨的是,DSP被锁的情况下,会影响到不同仿真器连接的状况吗?因为我看这块板子,我用TDS510仿真器是能连上的,但是XDS100plus仿真器就没办法连上,试了几次都是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神给看看。。。多谢!

网友A:
淘宝上建议不要再买了   像你买的这种肯定是拆下来的旧芯片
他们也没有密码   是废品
密码解不了  就不能烧写
不影响仿真器的连接  不同仿真器最重要的是看支不支持CC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建议不要再买了   像你买的这种肯定是拆下来的旧芯片
他们也没有密码   是废品
密码解不了  就不能烧 ...

明白,但是确实是我用了XDS100的仿真器就连不上,而我用这个仿真器连接其他的板子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