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求助!!!stm32的实际定时时间是理论时间的十倍

楼主(2014-02-25):
刚刚自己设计了一个STM32的PCB板焊接完下载了一个简单的LED定时闪烁程序,理论是1s闪烁一次,实际却是约10s闪烁一次,同样的程序下载进买的最小系统板中时间却是对的,1s闪烁一次,这是为什么,是晶振接触不好,还是晶振电路的设计不对(距离stm32距离较远,约1.5cm),还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晶振可以用示波器测量频率,个人认为1.5CM不是问题所在
我建议你先使用芯片内部晶振,编程设置好后看是否正确,以验证是否为晶振原因
如果确实是外部晶振问题再检查外部晶振

网友B:
是不是JLINK没拔掉

网友C:
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可以用示波器测量频率,个人认为1.5CM不是问题所在
我建议你先使用芯片内部晶振,编程设置好后看是否正 ...

我的外部晶振电路确实不好使,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造成时间不对的原因是使用内部晶振时我未进行设置,不同型号的STM32F10x的芯片默认的系统时钟频率好像不太一致,对各种时钟频率设置一下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