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官方下的例程如何打开(已解决)

楼主(2014-02-25):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官方下的CW例程如何打开啊,在CW中如何打开例程啊,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使用CW打开工程的话,一般使用以下两种方式。
1. 使用Import,在目录找到你想打开的工程。这种方式你可以参考附件。
2. 找到工程的所在路径地址,然后拖动.project到CW的左边的工程栏中。

网友B:
楼主有啥不会可以在论坛中多发帖提问哈:)
大家都很乐于帮忙解决问题的。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的CodeWarrior软件版本?
CW10.4的只要将类型是PROJECT的文件拖拽进已打开CW10.4软件即可。

CW10.5的最好选择好WorkSpace

然后Import project方式导入该WorkSpace下工程。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决定不用CW了,太另类了,其实以前一直用CW6.X,变化太大,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