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给个单片机板子的电源电路吗?

楼主(2014-02-25):
我画了一个单片机的板子,不知道怎么给单片机供电,哪个大神能帮忙给个方法吗?我是这样想的直接插个USB给5V电压。可是不知道具体原理图怎么画和PCB怎么画,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LZ这是让人给你画图的节奏啊!!!

网友:
淘宝有卖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是让人给你画图的节奏啊!!!

误会误会,我是新手,我以为只要一个和USB相连的就可以直接用电脑给单片机提供电了。

网友B:
随便找条USB 线  把线咔嚓掉,剥线 红的5V 黑的 GND 其他2根不管,接到你的单片机上
板子上嘛 搞2个焊盘 并个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误会误会,我是新手,我以为只要一个和USB相连的就可以直接用电脑给单片机提供电了。 ...

参见5L方法
这不得破坏USB线就买个USB母头在洞洞板上焊个接口,用电脑用手机充电器(质量好点的)都成。。。

楼主:
谢谢大家了啊,我试试。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多学会百度上网查查相关的知识, 会比来这里咨询更有效率,也更快, 如用USB,就直接查下USB的相关的信号接口
另外一般外部 供电,都会加个二极管进行防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