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序列之3:跑马灯

楼主(2014-02-25):
本节我们将原理图、代码和验证三部分来分析,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2.程序编写
               3.下载验证
一、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下面主要看的是STM32F4探索套件的LED灯部分的原理图。

从上面的原理可以看见,很简单,只要给一个高电平LED就会亮,这就不多讲了。STM32F4探索套件就是两个用户LED灯,LED3LED4一个位绿色,一个为红色。

二、程序编写
在写程序的时候,首先按一下步骤检查是否已经完备。
1.确保JP3CN4跳线是连接的【Discovery模式】。
2.通过Min USB把开发板和电脑连接,USB供电。
3.通过ST-Link/V2来下载程序。
4.检查USB通讯的LED1灯是否亮,电源灯LED2是否亮(3.3v)
5.以上正常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
通过上面的原理图我们很简单可以搞定简单的跑马灯。GPIO的配置就不讲了,都是很简单的,主要是主程序部分。

/*
* Copyright (c) 2014, 鑫亮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主函数
* 摘    要:LED跑马灯
* 硬件平台:STM32F4探索套件
* 当前版本:V0.0
* 作    者:@鑫亮电子(QQ:2550634286)
* 完成日期:2014-02-25
* 修改记录:
*/

#include "bsp.h"         /* 底层硬件驱动 */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F429-001_跑马灯"
#define EXAMPLE_DATE        "2014-02-25"
#define DEMO_VER         "1.0"

/***************************************
* 函数描述:主函数
* 输入参数:No
* 返 回 值:No
* 说    明:跑马灯
* 修改记录: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
ST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 SystemInit() 函数,该函数在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主要功能是配置CPU系统的时钟,内部Flash访问时序,配置FSMC用于外部SRAM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bsp_StartAutoTimer(0, 100);        /* 启动1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LED1LED2*/
bsp_LedOn(1);
bsp_LedOff(2);
bsp_DelayMS(1000);//延时1s

/*LED2LED1*/
bsp_LedOff(1);
bsp_LedOn(2);
bsp_DelayMS(1000);
}
}

/***************************** 鑫亮电子 *********************************/
三、下载验证
通过Min-USB进行烧录下载,效果图,如下图所示。红绿灯交替闪烁,时间间隔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并学习一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哦,支持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并学习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并学习

:handshake

网友E:
话说这板子发几天到啊,我都快一个礼拜了

网友F:
速度这么快,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这么快,顶一个。

必须的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板子发几天到啊,我都快一个礼拜了

我就两三天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两三天啊

到了《屏幕发白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了《屏幕发白看不清啊

:L  啊  可惜了

网友H:
能不能把你收集的资料给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把你收集的资料给我分享一下

论坛就有啊 我就是论坛下载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的

:handshake

网友J:
通过Min-USB进行烧录下载,就是供电是他,下载程序的也是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Min-USB进行烧录下载,就是供电是他,下载程序的也是他么

ST-linkii自带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它应该也算烧的吧。

网友K:
可以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一起学习下

:handshake

网友J:
bsp_LedOn(1);你这些都是自己定义的啊,程序都不完整,给个完整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bsp_LedOn(1);你这些都是自己定义的啊,程序都不完整,给个完整的程序啊

所有放上来比较大,只能给个提示,因为这个也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并学习

:handshake

网友N:
都明白了

网友N:
輕輕的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N:
都明白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N:
輕輕的推一下

:lol

网友P(2014-04-11):
果断顶起,好帖不能沉,坐下认真学习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果断顶起,好帖不能沉,坐下认真学习喽.....

谢谢  过奖了  相互学习

网友Q(2014-07-20):
楼主太厉害了,最近也要学习M4,手头有官方的f429板子,但是感觉资料有点少,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