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模式和下载运行的区别【程序运行结果不同】【已解决】

楼主(2014-02-25):
下面这段代码,在Debug模式下可以运行,液晶也可以显示,但下载到芯片中液晶就不显示了,什么问题呢
char Str[20]={0};
        DrvRTC_Read(DRVRTC_CURRENT_TIME, &sCurTime);//读取当前时间
        sprintf(Str, " %d",sCurTime.u32cSecond);
        printf("%s\n",Str);
        PutString(0,16,Str);

网友A:
是程序没有运行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没有运行起来吧

确实是运行起来了

网友B:
看看printf做啥了   需要为其提供一个底层的接口  以用于把数据定向到某个指定的终端 比如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printf做啥了   需要为其提供一个底层的接口  以用于把数据定向到某个指定的终端 比如串口 ...

我这里printf是半主机调试,和硬件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printf是半主机调试,和硬件无关

你已经把问题亮出来了,脱机情况下半主机还怎么玩?”机“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把问题亮出来了,脱机情况下半主机还怎么玩?”机“都没了。

关键点是这个sprintf,实际运行我不用printf,实际运行的时候, PutString(0,16,Str);这条语句没反应,说明Str中没有放进字符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printf做啥了   需要为其提供一个底层的接口  以用于把数据定向到某个指定的终端 比如串口 ...

邪门了,我什么都没动,放几天编译,又能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邪门了,我什么都没动,放几天编译,又能运行了!

哈哈  涨姿势的机会来了 好好把握住吧

网友C:
时钟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在线调试可以运行,一下载到板子上直接运行就运行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在线调试可以运行,一下载到板子上直接运行就运行不起来。 ...

你后面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后面如何解决的呀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邪门了,我什么都没动,放几天编译,又能运行了!

有的时候是编译器问题,没有刷新过来,导致没有生产新的hex文件。一直是下载的旧的hex文件,所以就会乱了,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单片机是很稳定的。还是找找自己的原因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新塘的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