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仿真器链接问题

楼主(2014-02-26):
仿真器链接出现以下问题: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0 Fatal Error during: OCS,  An unknown error preventedthe emulator from accessing the processor in a timely fash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70 Error Class: 0x80000200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终于解决了。解决方法是插上仿真器,连接时按下复位键,再次链接就好了。
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A:
谢谢分享   怎么有这样的情况了
仿真器问题还是板子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楼主:
我也不清楚,板子焊好后开始还可以连上仿真器,突然就不行了。经过折腾,发现仿真器和CCS,驱动都没问题。然后按下复位键,再连就好使了。不知道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所以想写下来,看对大家有用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板子焊好后开始还可以连上仿真器,突然就不行了。经过折腾,发现仿真器和CCS,驱动都没问题。 ...

再次感谢   应该只是上电后连不上复位后就能连接上了
连接后断开再次连接不需要复位吧

网友B:
这方法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感谢   应该只是上电后连不上复位后就能连接上了
连接后断开再次连接不需要复位吧  ...

恩,但是把仿真器拿下后再插上链接就又连不上了,需要按下复位键。

网友C:
为什吗复位呢?

网友C:
不是下载后 自己复位的么

网友C:
目测楼主的仿真器驱动问题的

网友D:
这种总结性的不错  但是标题应该写明确最好
最好将错误中重要的一句写到标题中  方便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