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易示波器

楼主(2014-02-26):
需要连接一块液晶显示屏,应该怎么做?求大神现身指导

楼主:
各路神仙指点指点啊!

楼主:
怎么都只浏览

网友A:
这块液晶显示屏是自带controller的吧,它与外界的接口是什么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液晶显示屏是自带controller的吧,它与外界的接口是什么协议的?

psoc4没带lcd屏,现在要自己连一块,就是不知道怎么选那个lcd屏,还有不知道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psoc4没带lcd屏,现在要自己连一块,就是不知道怎么选那个lcd屏,还有不知道怎么连接 ...

会不会存在选了个lcd屏,调不通的情况,就是板子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帮顶 帮lz吸引大神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B:
帮顶 帮lz吸引大神

谢谢啦~看你也是个神,求指点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液晶显示屏是自带controller的吧,它与外界的接口是什么协议的?

大神,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