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STM8与STM32的性价比问题?

楼主(2014-02-26):
STM8与STM32同属ST MCU,两者的基本情况大家应该都有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两者的性价比都不错。

在使用STM8时,为什么有时候觉得性价比不如用STM32,

请教下大家,两者有什么差别,同一个公司的产品却有冲突。

是不是开发成本,适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可比性。
STM8便宜的1元,STM32便宜的要3元.

网友B:
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面,这个不太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可比性。
STM8便宜的1元,STM32便宜的要3元.

谢谢回复

的确,如果比STM8是便宜的,STM32是没优势的,但在价格高点的,就有点奇怪了,
如在6块钱到10块钱这个地方,STM8好像性价比就有点不是很好,应用要求上如果不是很严格
都觉得STM8好像都有点优势不大了。

网友C:
呵呵,见仁见智。

存在自有它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面,这个不太好比的。

谢谢回复

我也这么看的,不过我们这边有个老师,老是说STM32有多好,8位的已经没市场,说以后出去全用32位
我是觉得8位目前是有市场的,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部由32位代替,而且32位操作寄存器比较麻烦,学生用
库太多的话可能接触不到底层的一些东西,有点误导学生的意思(至少不要讲得那么肯定,我就是自学的STM8)。

网友B:
我认为你这里做事对的,你熟悉了STM8S的,那STM32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呵呵,你的贴是不是要该结了!

网友D:
既然还在生产STM8S,就说明它还有市场。都说51落伍了,其实现在不是还是有用51做东西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可比性。
STM8便宜的1元,STM32便宜的要3元.

有这么便宜吗?

印象里STM8S约2~3元,STM32约7、8元。
就上淘宝搜了一下STM8S003最便宜的是1.2元。
好便宜啊

网友F:
这个看你要用到什么上面。没什么可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贴是不是要该结了!

呵呵,得到要的答案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便宜吗?

印象里STM8S约2~3元,STM32约7、8元。

STM8S003如果你大批量,甚至可以到一块钱以下,
STM32F030F4P6 这个淘宝的报价3块多,好像是上年的中后期才推出的,目前相当便宜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便宜吗?

印象里STM8S约2~3元,STM32约7、8元。

STM8S003 如果大批量有话,甚至可以降到一块钱以下:lol
STM32F030F4P6 这一型号淘宝报价才3块多,是上年的中后期才推出来的,目前相当便宜啊:lol

网友G:
目前主要是开发环境的问题和供货,这也是问题最关键之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还在生产STM8S,就说明它还有市场。都说51落伍了,其实现在不是还是有用51做东西的么。 ...

现在还有用51,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51是个比较传统的单片机,应该来说,各方面都是相当成熟,应用也是最广的,人数也是最多,
特别是小公司,想要将产品转型,是需要一笔相当的投入的,
相信会像当时安卓取代塞邦系统一样,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主要是开发环境的问题和供货,这也是问题最关键之一啊。

开发环境现在觉得还好,我两款都用IAR,觉得都不错,
供货方面的倒比较少了解,可否指教下。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给分了,第一次发帖,有些操作还不太熟悉:Q
再次感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