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下,有谁有 通过音乐旋律来调节RGB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4-02-26):
如题, 有源码最好。 非常感谢!

通过麦克风识别音乐旋律,调节RGB的颜色变化。

网友A:
传说中的FFT

网友B:
采集到的是 PCM格式,存放的是,按一定采样率,左右声道的电压值,然后你们要么把算出声音的频率,设定区间 0x00 0x00 0x00 ~ 0xff 0xff 0xff
要么取电压值对应区间 0x00 0x00 0x00 ~ 0xff 0xff 0xff

网友C:
传说中的FFT可能不能解决问题.
细心地研究音乐, 应该可发现:
识别音乐旋律或节奏, 有两个特征:
1. 打击乐器声, 可以考虑信号幅度突然变大的位置.
2. 优美的旋律不一定有打击乐器, 但可以识别出主频率(基频)发生变化的点.

网友D(2020-09-29):
优美的旋律就是一个正玄波,这个怎么识别音乐?

网友D:
有找到源码分享下

网友E:
我们当时做过一个产品,就是播放音乐时,RGB 灯会随着 节奏改变,当音乐平稳时,RGB 灯会缓慢的变化颜色,当音乐节奏快速改变时,RGB 灯会随着鼓点的跳动改变,当播放节奏劲爆迪斯科舞曲时,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