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OptionBytes/eeprom 初始化数据内嵌入HEX,IAR1.42.2无错误编译通

楼主(2014-02-26):
/* Private OptionBytes -------------------------------------------------------*/
#define OptROP        0xaa
#define OptUBC        0x12
#define OptAFR        0x34
#define OptMIS        0x56
#define OptCLK        0x78
#define OptHSE        0x9a
__root __far const uint8_t OptionBytes[]@0x004800={OptROP,OptUBC,(uint8_t)(~OptUBC),OptAFR,(uint8_t)(~OptAFR),OptMIS,(uint8_t)(~OptMIS),OptCLK,(uint8_t)(~OptCLK),OptHSE,(uint8_t)(~OptHSE)};

/* Private eeprom-------------------------------------------------------------*/
__root __eeprom uint16_t RfAddr@0x4000=0x1234;

生成的HEX
  1. :02400000123478
  2. :0B480000AA12ED34CB56A978879A6508

网上关于eeprom,OptionBytes内嵌入HEX文件的办法太乱了,总是要修改链接文、配置文件的,以上代码无需改动任何文件,即可像定义常量一样将eeprom,OptionBytes等初始化数据直接内嵌在HEX文件中,在用量产编程器编程时可以直接加载配置数据。

楼主:
编译生成的HEX数据,可以在编程器中加载
:0B480000AA12ED34CB56A978879A6508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网上关于eeprom,OptionBytes内嵌入HEX文件的办法总是改这链接文件,改那配置文件的,以上代码无需改动任何文件,即可像定义常量一样将eeprom,OptionBytes等初始化数据直接内嵌在HEX文件中,在用量产编程器编程时可以直接加载配置数据。

网友B:
用汇编文件直接搞定,mdk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汇编文件直接搞定,mdk下有

都用汇编了,还用C来干嘛呢。
那还可以根据HEX文件规则直接用记事本写HXE文件了。
有些EEPROM变显是需要在函数中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用汇编了,还用C来干嘛呢。
那还可以根据HEX文件规则直接用记事本写HXE文件了。
有些EEPROM变显是需要 ...

好吧 也可以向你这样的绝对定位方法,你只是用扩展语法来修改链接配置,mdk中就是分散加载文件了

网友C:
编译环境:IAR 1.41
怎么编译错误了
提示编译错误:Error[Ta004]: __eeprom variable must be __no_init
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环境:IAR 1.41
怎么编译错误了
提示编译错误:Error[Ta004]: __eeprom variable must be __no_init

1.41 不支持__eeprom关键字初始化,
升级到 1.42吧,1.42变化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环境:IAR 1.41
怎么编译错误了
提示编译错误:Error[Ta004]: __eeprom variable must be __no_init

可以申明成不被始化的变量,然后在编程器里填手工填入EEPROM数据,

__eeprom uint16_t RfAddr@0x4000;

仿真时,下载好程序后,手工更改EEPROM数据为初始化数据,然后再运行。

网友(2016-05-06):
引用 楼主:
编译生成的HEX数据,可以在编程器中加载
:0B480000AA12ED34CB56A978879A6508

你好!请问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用的5000U-PLUS量产编程器不支持把配置字嵌入的hex文件中,本人邮箱470149749@qq.com,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