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的稳压管怎么烧了

楼主(2014-02-26):
24v稳压管,左边的电容以前是470uf耐压16v运行10小时后电容爆裂,换成330uf耐压50v后稳压管怎么烧了呢

网友A:
是稳压管的使用问题,工作电流大了。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

网友B:
烧了的原因无非都是电流太大
发热严重

减少电流,减少发热,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

关键以前好用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以前好用的啊

我这输入是24v,原来16v耐压不够烧了电容我才换的

网友C:
稳压管上可否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上可否串个限流电阻?

我试试看

网友D:
输入24V,接24V稳压管?你想干什么?
如果稳压管用于过压保护,那稳压值要比正常输入电压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的原因无非都是电流太大
发热严重

新手,还请版主包涵:loveliness:

网友E:
把图贴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24V,接24V稳压管?你想干什么?
如果稳压管用于过压保护,那稳压值要比正常输入电压高一些。 ...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我的输入是70v左右的,好像有点大了。我串了个电阻可以使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图贴完整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我的输入是70v左右的,好像有点大了。我串了个电阻可以使用了。谢谢 ...

好牛X的输入。。。直接就接在前端了,然后这么浪费,敢不敢换个芯片呀。。。时间长了,还会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输入是24v,原来16v耐压不够烧了电容我才换的

不带你这么玩的

网友H:
原来成本就是这样降低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牛X的输入。。。直接就接在前端了,然后这么浪费,敢不敢换个芯片呀。。。时间长了,还会爆 ...

斑竹别生气,我菜鸟不懂,自己初次设计,有问题还请斑竹帮忙修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成本就是这样降低的

不全是因为成本,我只是想研究下RC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你这么玩的

见笑了,我不是故意接的,以前耐压没注意接错了的:(

楼主:
这个串接的电阻阻值怎么计算啊,大了驱动不了后级电路,小了电阻烧了稳压管也会烧

网友I:
解决办法就是在稳压管上端左侧输入端串接一个功率电阻,要求能达到一定的压降,以保证稳压管电流不要超过要求。你一开始16V耐压的电容肯定会爆,因为电容两端电压至少是24V,远远超过耐压值了。后来你换成耐压50V,耐压够了,但是稳压管前端没有加限流电阻,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串接的那个功率电阻,电流超过稳压管的极限电流,所以烧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解决办法就是在稳压管上端左侧输入端串接一个功率电阻,要求能达到一定的压降,以保证稳压管电流不要超过要 ...

谢谢,解释的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

网友K:
加个吸收电阻,你计算下功率就行了,稳压管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个吸收电阻,你计算下功率就行了,稳压管就不要用了。

还可以这样,谢谢哈。不过时间太紧了,暂时不调了,用开关电源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这个是典型的RC稳压电路,电路可以稳定工作的。稳压管的功率Pout=Vz*I,你的稳压管功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典型的RC稳压电路,电路可以稳定工作的。稳压管的功率Pout=Vz*I,你的稳压管功率太低了。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