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模拟双音频

楼主(2014-02-26):
电话双音频是两种不同频率和幅值的正弦信号,而单片机I/O口出来的是PWM信号,它是怎么模拟双音频的呢??

网友A:
使用DDS的原理,合成多个音频没有问题,做16和弦都可以。用PWM输出的话,只要PWM频率足够高,也没问题。用便宜的语音DAC更好。

网友B:
你可以自己进行计算,先将你要的双音合成信号波形找出来,截取一周期的信号,这个过程随便找个合成软件来做就可以;第二个大步骤,你要理解pwm当做DAC用的原理,根据奈奎斯特定律,你的pwm输出频率远高于音频频率(单片机很容易做到),输出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就得到你要的信号。这两个步骤集合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进行计算,先将你要的双音合成信号波形找出来,截取一周期的信号,这个过程随便找个合成软件来做 ...

为什么PWM经低通滤波器之后出来就是模拟的正弦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WM经低通滤波器之后出来就是模拟的正弦信号

我理解这个得用高数解释。
电容滤波就是求卷积积分的过程。至于频率多少,那得用傅立叶变换。
不会算。呵呵。

网友B:
你先看看低通滤波怎么回事呀,这是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话种了点,但你真的严加强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低通滤波怎么回事呀,这是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话种了点,但你真的严加强实践 ...

我知道低通滤波怎么回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后变成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低通滤波怎么回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后变成正弦波 ...

通俗的说,PWM信号有各种谐波分量,低通就是把需要的频率选择出来。

网友B: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的理论应该不错,积分你明白吧,pwm脉宽改变的时候,经过积分这样电压就会有高低,这不就是正玄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