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推挽输出问题

楼主(2014-02-26):
在做STM8S定时器测频率。用STM8S      PB4输出方波。输入到PD4 测频率。

初始化代码如下
GPIO_Init(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我开了个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中做IO翻转。
      GPIO_WriteReverse(GPIOB,GPIO_PIN_4);

程序就是这么简单,现在问题是直接用示波器测输出口PB4发现没有波形输出,必须用线把输出口PB4接到单片机定时器的捕获口PD4再用示波器测就可以看到波形,这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测得的频率是正确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你没有配置好吧!

楼主:
PB4,PB5是IIC开漏输出口。

网友B:
对的,是OC输出,数据手册上没写,当初我也是遇见这个问题,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C: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正解,以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OC输出,数据手册上没写,当初我也是遇见这个问题,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

写了,只是当时没有注意看到而已。

网友D:
我也被这个坑给坑过,即使是低电平来驱动LED,也得加上拉电阻,否则静态功耗会增加0.1-0.2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被这个坑给坑过,即使是低电平来驱动LED,也得加上拉电阻,否则静态功耗会增加0.1-0.2mA... ...

低电平控制led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测试过。静态电流增加,这个我还真没有测过,也没有注意过。

这个问题当时让我郁闷了两天时间。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E(2014-09-09):
难怪我上次遇到奇怪问题!学习了

网友F:
我还是不确定我是否明白!跟贴学习下“静态电流增加”

网友G:
问题是经常会遇到,但是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