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压电阻这个咱算

楼主(2014-02-26):
70v输入接1n4749  24v稳压管,但是由于稳压管工作条件限制需在稳压管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咱算?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英文的头疼啊。我研究看看

网友B:
一个例题:

Us=15V,RL=1.1千欧,稳压管VZ的稳压电压UZ为8.2V,稳定工作电流5mA,计算限流电阻R的数值.
解:
总电流I=0.005A+(8.2V/1100Ω)=0.012145455A;分压电阻阻值R=(U总-8.2V)/总电流I=559.88Ω

网友C:
限流电阻R=(70-24)v/10.5mA=4.4KΩ,功率应大于P=UI=(70-24)V*10.5mA=0.483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R=(70-24)v/10.5mA=4.4KΩ,功率应大于P=UI=(70-24)V*10.5mA=0.483W

万分感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软件能否给我,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例题:

Us=15V,RL=1.1千欧,稳压管VZ的稳压电压UZ为8.2V,稳定工作电流5mA,计算限流电阻R的数值.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软件能否给我,谢啦

网页在线算的,不是软件:
http://www.huanglisen.com/Extra/Tools/WenYaGuanDianZ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页在线算的,不是软件:
http://www.huanglisen.com/Extra/Tools/WenYaGuanDianZu/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