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EZT6的AD采集问题?

楼主(2014-02-26):
STM32f103zet6做AD采集的时候,还没有开始采集,AD采样脚上就有电压,电压为1.44v,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是不是悬空了吧,悬空的时候是有值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到 1.44V 的电压的, 什么连接方式,
还没有开始采集,AD采样脚上就有电压, 这是正常的. 原则上 ADC 对输入信号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虽然采样保持会从信号源吸收一些电荷, 但保持电容很小, 通常影响很小(采用数据手册推荐的电路和阻抗条件下)

网友C:
很多MCU未初始化的管脚电压是VDD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