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向各位大神求助,请问IR2110S 的VSS逻辑地是不是可以不和COM公共端连接?

楼主(2014-02-26):
请问IR2110S 的VSS逻辑地是不是可以不和COM公共端连接?我想把输入信号和驱动信号的地隔离,不连接在一起是不是也可以驱动MOS管?

网友A:
是的, 根据手册规定, VSS 和 COM 端允许存在一定的压差, 手册规定不超过 ±5V, 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