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向各位大神求助,请问IR2110S 的VSS逻辑地是不是可以不和COM公共端连接?

楼主(2014-02-26):
请问IR2110S 的VSS逻辑地是不是可以不和COM公共端连接?我想把输入信号和驱动信号的地隔离,不连接在一起是不是也可以驱动MOS管?

网友A:
个人感觉可以  为什么不在输入信号给IR2110S前光耦隔离呢

D$B96_PZVOGIKS(VDY93{DQ.jpg (52.75 KB )

网友B:
是的, 不连接在一起是可以驱动MOS管, 但是信号和电源地之间不能超过 ±5V

网友(2014-10-17):
我们有半桥驱动芯片.根2101一样的加995971182

网友C(2020-09-08):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连接在一起是可以驱动MOS管, 但是信号和电源地之间不能超过 ±5V

IR2110的驱动地能不能和H桥的地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B:
不是 不能连,  是可以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