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想做一个控制U盘只能在一台电脑上使用的软件

楼主(2014-02-26):
一个u盘通过设置,只能对应一台电脑进行使用,其他u盘在该电脑上不能使用。

网友A:
可以做
只要U盘和应用程序配合 就可以实现
市面上买的U盘做不了 只能定制

网友B:
网上搜搜铁道部的那个U盘。

网友C:
可以的,自己做个U盘加上个自定义的命令,然后和PC的MAC绑定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