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经验分享】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配置方式

楼主(2014-02-26):
在linux或android系统中,假如我们要配置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管脚,比如是GPIO_19这个管脚,那么要像这样:
#define 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
                                (_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MUX_PAD_CTRL(NO_PAD_CTRL))
其中_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定义为: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5, 0x0000, 0, 0)
这个IOMUX_PAD宏是定义GPIO的关键宏,其原型为:
#define IOMUX_PAD(_pad_ctrl_ofs, _mux_ctrl_ofs, _mux_mode, _sel_input_ofs,
       _sel_input, _pad_ctrl)
IOMUX_PAD宏有6个参数,每个参数的意思是:

参数

含义

_pad_ctrl_ofs

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地址(16进制)

_mux_ctrl_ofs

MUX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地址(16进制), 用于选择引脚的功能

_mux_mode

MUX模式,bit0~3,范围0~7

_select_input_ofs

SELECT_INPUT寄存器偏移地址(16进制)

_select_input

Daisy Chain模式, bit0~1,范围0~3

_pad_ctrl

bits to be set in register _pad_ctrl_ofs for  configuration selection

具体的含义要结合IMX6数据手册【Chapter 36 IMOUX Controller(IOMUXC)】的内容。
以下就GPIO_19这个管脚的配置进行说明:
1_pad_ctrl_ofs
找到数据手册:
从上图可知:_pad_ctrl_ofs = 0x624
2_mux_ctrl_ofs_mux_mode
找到数据手册的内容:
如上图,_mux_ctrl_ofs取值为0x254,_mux_mode范围为000~110
只有_mux_mode = 0时,_select_input_ofs和_select_input才有效,其余时候_select_input_ofs和_select_input 都为0。
3_select_input_of_select_input
当_mux_mode = 0时,_select_input_ofs的取值需参考数据手册:
此时_select_input_ofs=0x8e8,_select_input=0x1
4_pad_ctrl
_pad_ctrl一般取值为0
综上所述,GPIO_19的配置宏定义如下: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_COL_5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0, 0x08E8, 1,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ENET_1588_EVENT0_OUT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1,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SPDIF_OUT1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2,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CCM_CLKO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3,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ECSPI1_RDY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4,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5,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ENET_TX_ER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6, 0x0000, 0, 0)
  #define _MX6Q_PAD_GPIO_19__SRC_INT_BOOT         \
         IOMUX_PAD(0x0624, 0x0254, 7, 0x0000, 0, 0)

以上的宏定义来自imx6的linux源码的arm/arch/palt-mxc/include/mach/iomux-mx6q.h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很好的分享,必须顶一下!!

网友B:
好贴,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C: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B:
感谢大家对飞思卡尔的关注和支持,同时欢迎大家在论坛总创贴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D(2014-04-30):
这个数据手册哪有的下载 ?

网友E(2014-06-30):
。如果把GPIO配置以及相应驱动操作一起示例说明一下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F:
楼主好,请问把GPIO配置成悬浮输入状态,怎么设置?我查到imx6 管脚配置
谢谢

网友G(2014-10-21):
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 IMX_GPIO_NR(4, 15) 配置成GPIO_4_15 模式当作 Volice-的按键,通过看pdf发现这个引脚也是UART5的CTS引脚,我按照pdf将这个引脚配置成了MX6Q_PAD_KEY_ROW4__GPIO_4_15,可是这个引脚一直是低电平,外界按键的点击不能改变电平,导致android系统进入安装模式,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还有就是我一直没有发现IMX_GPIO_NR(4, 15)这个配置是怎么和MX6Q_PAD_KEY_ROW4__GPIO_4_15联系到一起的?
望大侠一并指教!!

网友H(2014-12-23):
请叫一个问题,,imx6在申请中断的时候  request_irq(int  irq_no,……)函数,这里的irq_no可不可以静态的分配,就是比如我要用98号中断,直接给传98给irq_no,可是返回值ret一直是 -22   ,假如要用gpio_to_irq(unsigned gpio)函数来获取,参数怎么填,这个参数unsigned gpio也是在iomux-mx6q.h中找宏定义吗?真心求解答

网友I(2017-04-19):
怎么配置成可以通过 /sys/ 来操作 GPIO?

网友J(2017-09-07):
imx6ul  有 IMX_GPIO_NR 吗?

网友K(2018-03-16):
你好,正在学imx,刚开始,想请教一下,我在用IOMUX_PAD这个函数,编译时报错这个函数没有定义,但是内核源码里面是有的,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