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级管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4-02-26):
请看图。接的5V电源。

有几个问题请教:
1.我测得Vce = 0, Vbe=Vbc=0.79V, 三极管现在是否可判断为已处于饱和状态?
2. 就是上面这个电路,我把集电极与发射极对调,其它都不变,三级管各个极的电位都没改变,难道C极和E极就没一点区别?或者说只有在放大区才能体现出区别?
3.关于用数字万用表(这里不讨论万用表的hFE功能或指针表)判断C极和E极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Vbe略大于Vbc,其理论依据是E极的杂质浓度更大.但我测了很多次,换了多种型号的三级管,Vbe和Vbc测得的数字都是个位数上的差别,如:Vbe = 694, Vbc = 693, 有时甚至读数是完全一样的,个人感觉这种判断方法不是太可靠,请问还有没其它更可靠的方法?

网友A:
1.VCE不可能等于0,只能说接近0,是因为你的C极负载很大,所以VCE压降很小。
2.三极管倒过来接,有一定放大倍率,但是很小。
3.分辨C和E级,就可以用上面的特性来做,先假设一种CE极性,测放大倍数,再反转测,放大倍数较大的一次假设状态为正确的CE极性。

楼主:
Vce = 0.01

网友B:
建议模电子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