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这两个开发环境有何区别?

楼主(2014-02-26):
请教,ST官网上有两个IAR for STM8开发环境:EWSTM8、IAR-EWSTM8,如附图所示:

请问大神,这两个开发环境有何区别?

非常感谢!

说明:
在ST官网下载这两个开发环境时,会转到IAR官网下载,根据提示,本人觉得这两个开发环境一样。
故发帖求助。

附图:

网友A:
后面解释的不有吗

网友B:
第一个似乎是精简版本,有代码限制吧

网友C:
第一个免费,8k代码限制
第二个没写收不收费,也没写有没有代码限制
估计是收费但没代码限制

网友D:
EWSTM8:评估板,30天限制或代码限制,仅需注册IAR即可使用

IAR-EWSTM8:30天限制或代码限制的评估板,仅需注册IAR即可使用 ;付费后可升级到标准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似乎是精简版本,有代码限制吧

应该是

网友F:
一个免费,一个收费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这么多人帮你解答,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I:
点到最后,原来是一个!楼主可试下

网友J:
没有 那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