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4-02-26):
如下程序怎么循环运行3次?感谢!

#include<reg52.h>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sbit key8=P3^0;
sbit key9=P3^1;
sbit key10=P3^2;

sbit ssr1=P2^0;
sbit ssr2=P2^1;
sbit ssr3=P2^2;
sbit ssr4=P2^3;
sbit ssr5=P2^4;
sbit ssr6=P2^5;
sbit ssr7=P2^6;
sbit ssr8=P2^7;

void main ()
{
P1=0xff;
P2=0xff;
while(1)
{

if(P1==0xfe)
          P2=0xfd;
else
P2=0xff;

if(P1==0xfa)
          P2=0xfc;
else
P2=0xff;

if(P1==0xff)
          P2=0xfc;
else
P2=0xff;

if(P1==0xfd)
          P2=0xfe;
else
P2=0xff;
}
}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去看下单片机编程原理,搞清楚程序怎么运行的才是王道

网友B:
可以加入中断试试

网友C:
采用延时与for语句结构的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