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与负载

楼主(2014-02-26):
基本描述:
有个产品需要用到采样,采输入交流电压,然后根据采样调节输出电压(产品本身有个多抽头的变压器,切换继电器实现),带一个不到3VA的负载。产品使用了220V:2V的PT,没有使用外部AD。直接二极管半波整流,然后加了个TVS管、滤波,就直接进了STM32F103的AD口(下面有附图)。

问题描述:
1 采进来的输入电压,这个采样值理论上应该不变的,只跟输入电压有关。但是在输出空载状态,带负载,带不同的负载下,采样值都不一样,而且差的很多,导致同一个电压输入,调节出来的电压却相差较大。

2 将附图中的TVS管拆下来,同一电压,同一装置情况下,空载,带不同负载下,采样差值就小一些。TVS管是SA5.0CA。

3 因为使用的内部AD,所以程序上直接根据STM32内部AD采样示例代码所改。即Value = advalue*330/4096,自己给扩大10倍,即Value = advalue*3300/4096

4 是交流采样,从网上查了,因为水平尚浅,不知道这种电路设计对交流采样的影响。真有效值和均方根值的,在经验上会差多少,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A:
1 如果负载大小单片机可以测出来,应该可以校正AD转换的结果来消除变压器负载影响
2 TVS 管只是用来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情况不应该导通,也就是说不应该影响结果,否则要调整电路
3 stm32 应该够强,可以不滤波直接采脉动电压然后计算均方根

网友B:
电压传感不能用PT要用VT,它们的匝数比相同,但匝数差很多。
D8这里用于峰值检测,所以在TV1的位置应该有个电容。这里的无源两级串联的RC电路时间常数太大,导致电路非线性且输出阻抗太大,STM32F103的AD口的输入阻抗在50K左右,还有个R17的并联。所以AD转换误差大,用一个二级butterworth有源滤波器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传感不能用PT要用VT,它们的匝数比相同,但匝数差很多。
D8这里用于峰值检测,所以在TV1的位置应该有个 ...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传感不能用PT要用VT,它们的匝数比相同,但匝数差很多。
D8这里用于峰值检测,所以在TV1的位置应该有个 ...

分析的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E:
TVS 管只是用来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情况不应该导通,也就是说不应该影响结果,否则要调整电路

网友F:
需要调整电路

网友C:
可以不滤波直接采脉动电压然后计算均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