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编译出错,不知怎么错了

楼主(2014-02-26):
第一张图片是源代码,第二张图片是我用交叉编译工具编译时的出错信息,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大家有遇到过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原因,帮顶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上完课回来了,还是没有解决的说…………

网友B:
宏定义后面的分号都去掉,宏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C:
提示已经说得很清楚   分号的问题

网友D:
#define行不能以分号结束。

网友E:
告诉你个小秘密:凡是以#号开始的行都不能有分号结束。

网友F:
你宏定义后面又分好,那后面式子实际就可以看做:........(1;<<12)|............显然有3个分号有问题

网友G:
我觉得也是#define后面分号的问题,去掉就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