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已结

楼主(2014-02-26):
各位大侠,
      经常在网上大侠们理论分析系统环路稳定性稳定,给出各种条件。我也看了很多OP环路稳定性的资料,TI 的TIM GREEN写的OP稳定专辑十篇,大致浏览了一次。
      但这几天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现象令我疑惑不解,和理论分析完全不同。见下图分析:
      OP07控制整个环路,OPA547提供功率输出。R0为采样电阻,大小为2K.负载设置为1K,并联220+47UF电容。实际电路工作稳定。
      对该电路大致近似理论分析如下:
            1,整个系统分析以OP07为对象,围绕其环路增益进行分析。
            2,OPA547构成局部反馈,形成一个高频极点。大致估计其极点位置,其不会对系统稳定性构成影响(估计在M级别,可详细计算)。---这样可讲OPA547近似成一个功率驱动作用。
            3,这样,R0,CL,RL形成了一个极点。若为空载(实际中空载也稳定),则可计算为1/2*3.14*1k*(220+47)*UF=0.59HZ.----这个极点十分接近OP07的主极点了,双主极点位置重合,则系统十分不稳定。-------但目前这个电路十分稳定啊,完全没有振荡的迹象。
        各位大神如何理论分析这个电路为何没有振荡!!求指教!
        感谢!

网友A:
"实际电路工作稳定"~把实测的波形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工作稳定"~把实测的波形图发上来。

实际电路为稳定的输出2V。6位半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其交流RMS值几乎为零---0.5毫伏---万用表交流RMS值带宽为300KHZ。

楼主:
半夜顶一下,希望高手一早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很不错的话题。
有时即便没有振荡,但可能相位余量不足,这样对外界变化就比较敏感。可以上一个阶越响应图,就可以大体看出。

好久没有见到大神到论坛逛啊!哈哈

网友C:
主极点已变成1K与220UF的了,大幅降低了幅频响应。

网友C:
这样,肯定带宽不够,会产生过调或调节时间过长。

大侠指的带宽不够是前级还是后级?还请详细指教啊。感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随便淘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才1千多块钱。

XU大侠,阶跃响应图见下帖附件!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话题。
有时即便没有振荡,但可能相位余量不足,这样对外界变化就比较敏感。可以上一个阶越响应图 ...

多谢大侠回帖,
  刚抓了个图。时间距为10毫秒每格,电压距为500毫秒每格。见附件。
  电压冲0.4V跳变到2V,在跳变过程中存在冲击。振铃显示有些不稳定。
  大侠对图发表点高见?呵呵

楼主:
下图为去掉220UF+47UF电容后的阶跃响应。明显要理想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样,肯定带宽不够,会产生过调或调节时间过长。

我指的整个环路带宽,是因为负载是大的容性负载,对较大的输出电阻。

环路带宽何以造成此种情况?请指教!

网友D:
你的问题在于感觉它不稳定,但是不知道它的余量是多少。

建议你画bode图

多谢大侠。理论分析其不稳定,理论分析是结合了波特图的。

网友E:
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欢迎指正

T型?什么意思呢?没明白大侠的意思。

网友F:
这问题好像干翻21ic了。
论坛里有个ID“路过打酱油”的,一直轻松玩各种电路,好像也把振荡器给玩了,大家喊过来,请他玩弄一下这个电路吧,从振荡器的角度玩弄吧。

我也搞不懂,而且也有疑问:相位余量是0时,会震荡吗?大家可能都可以迅速说出PM>0,不震荡;PM<0,震荡。

还有个疑问,楼主把R0改成1欧姆,看看会不会震荡。

以前看了很多关于容性负载的文章,认真分析过。当前的这个试验也让我自己有点HOLD不住,难道以前看得都不管用?

网友F:
楼主在主极点处,又放了一个极点,直观看,就是相位余量PM=0了,但从示波器测量的阶跃响应看,并没有震荡,所以PM>0比预期设计目标PM=0更靠谱。
所以我觉得R0改成1欧姆,更有可能震荡,楼主你试试,你的实际行动,总比我这种在纸上吹牛比有意义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主极点处,又放了一个极点,直观看,就是相位余量PM=0了,但从示波器测量的阶跃响应看,并没有震荡, ...

多谢大侠关注,
  实际中用1欧姆也不振荡。但当内阻为1K,接入电子负载后出现振荡。电子负载含有开关成分,其内部就是MOS管的开合。

网友D:
看时域波形 ,你这已经不叫稳定了。

这样的电路很可能你单独测最后能为直流。加入到系统后震荡。

所以你还是要使劲调高它的稳定裕度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关注,
  实际中用1欧姆也不振荡。但当内阻为1K,接入电子负载后出现振荡。电子负载含有开关成分 ...

我也看过一点运放稳定性的**,我认为不是我们的理解的稳定性有误,而是我们在理论分析时,使用了相对简化的模型,而实际的电路并不是那样——比如,对这个电路的分析,我们知道环路相位在很早就是180度了,在高频极点之前,环路增益到达0db穿越点时,相位余量Phase Margin就已经是0零了,这在理论上是一定不稳定的临界点,我的理解是,它应该非常、很可能震荡。但是你的实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期望的那样,所以我就想,可能PM不是0,应该是稍微>0,因为有overshoot嘛。

我们应该制造一个让PM明显是负数的极点,也就是让它一定不稳定,所以我想通过减小R0或CL,在0db前一点出现确定的一个极点。

已经是很靠近的两个很低频极点了。。。

网友F:
还有,因为我不懂振荡器,所以感觉精通振荡器的人应该能说明白这个问题。
因为振荡器的目标是一定震荡,不像这个电路,只能说“很可能”、“大概率事件”等等不确定的趋势。
又或者,它会high的,只不过没获得让它high起来的刺激;
再或者,它已经开始high起来了,只不过它是“慢热型”的,需要相对长时间后才能达到高潮——持续满幅震荡。
反正以我的知识说不清楚,期待真正专业的人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时域波形 ,你这已经不叫稳定了。

这样的电路很可能你单独测最后能为直流。加入到系统后震荡。

只是有振铃而已,不一定有振铃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因为我不懂振荡器,所以感觉精通振荡器的人应该能说明白这个问题。
因为振荡器的目标是一定震荡,不 ...

稳定是长时间稳定。输出端带很强开关成分的负载尝试过,还算比较坚挺。就是阶跃响应有振铃,我补偿了下,比较理想了。但想不通为什么在不补偿的情况下能带这么强得容性负载。。。。。

网友G:
两个极点最多只能积累接近180度的相移吧?那样是不太稳定,但也没达到振荡条件啊?为什么说理论上一定振荡呢?

网友G:
对于现在这种结果,是否应该怀疑整个反馈环路出现零点?

不知楼主的电路板是用万用板搭的还是PCB?如果在OPA547、R3、R4构成的那一级缓冲当中,出现寄生电容,且该电容是并连在R3两端。那么对于整个反馈环路来说就出现了零点了,而且由于R3、R4取得比较大,很小的寄生电容就有明显效果了,如10pF的寄生电容。

试着跨过OPA547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F:
我觉得,理论分析的相位余量等于0,是临界条件,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一定震荡,也没人来解惑一下,我个人认为不是一定震荡。
楼主没震荡,只是过冲,我就想,相位余量大于0,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出现了零点,所以我说“制造一个一定震荡、没有歧义的相位余量”,也就是负的余量,楼主可能没注意我的表述——降低R0或CL,制造一个高频极点,而不是接近主极点的极点,比如CL使用nF级别的。

或许是这样。。。我也这么想过

网友F:
我目前判断就是相位余量大于0,至于是那些寄生参数搞出来的零点,不清楚。
所以想让它震荡,就给它个高频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判断就是相位余量大于0,至于是那些寄生参数搞出来的零点,不清楚。
所以想让它震荡,就给它个高频的 ...

系统有主极点,有输出级引入的极点,寄生有高频极点,没有零点,相位余量为零。。。。。。坛子里有很牛的人,但没露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系统有主极点,有输出级引入的极点,寄生有高频极点,没有零点,相位余量为零。。。。。。坛子里有很牛的 ...

不不,系统一定有零点,举个例子,你的CL就存在ESR零点。从另一个方面看,你的电路相位余量大于0,也说明存在零点。
只不过寄生参数造成的零点,目前不可知。

A接近你目前的电路,低频段2个pole造成了180度相移,但在0db交叉点时,由于暂时不确定的寄生zero,使得PM>0。

B是我们故意减小R0或CL,以制造一个确定的、靠近0db交叉点的pole,故意使得PM<0,这样它还能稳定住?

这是我的理解。

高手们工作日上班呢。把这个帖子顶起来,让他们看到,别沉了。

CL ESR噪声的零点十分靠后,对前面的极点不构成补偿。。。。。

网友H:
楼主的Vo在哪里?

似乎用小电流放大时用的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不,系统一定有零点,举个例子,你的CL就存在ESR零点。从另一个方面看,你的电路相位余量大于0,也说明 ...

从实验结果证明,越小的RO其带容性负载越强。
个人觉得可能是电容的非理想型,而这个非理想型不仅仅是寄生ESR的问题。因为带的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在较高的频段已经完全的非电容特性了。或许是由于这个引起的。但没找到相关的模型。

网友F:
“magic_yuan  CL ESR噪声的零点十分靠后,对前面的极点不构成补偿。。。。。”
你说的十分靠后,是相对于Hz附近的pole们么?
我不这么想,我认为只要zero们在0db crossover point之前就可以把相位boost起来,就有补偿作用。

你那电容220uF,很可能是那种电解电容,咱把ESR往小往高品质算算,假设esr=100mOhm,
esr零点小于10KHz,你的0db CP很可能在它之后,也就是PM不是0了,你觉得呢?

网友F:
哦,你说了是电解的。我觉得你做实验可能使用面包板,带pin的器件是你的首选。
哦,对了,使用低esr的电容制造你的pole,这样把活雷锋zero撇开,我想,你想要的麻烦就来拜访了。

还有,我不懂电源,我觉得很多电源工程师用电解电容很开心,因为有活雷锋zero,环路容易稳定;
等到使用陶瓷电容设计电源时,麻烦出来了,就不开心了。

电路是实际的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gic_yuan  CL ESR噪声的零点十分靠后,对前面的极点不构成补偿。。。。。”
你说的十分靠后,是相对于H ...

以前在学习环路稳定性时向做IC设计的同事请教过。环路稳定的基本条件有两条:1,0DB处相位余量大于0.实际中采用大于45度作为最低要求。2,在达到0DB之前,相位滞后不能接近180度。即如果有两相邻极点,而没有零点来及时(十倍频内)补偿,那系统也不稳定。

网友I:
一般跃阶响应超过4个峰值的话系统就不稳定了.
理论分析还是靠谱的.只不过有时系统的分布电容,ESR,器件的材质等的影响没有考虑在内导致了一些误差,没有必要太过的纠结.能够看出系统不稳定,并有方法补偿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跃阶响应超过4个峰值的话系统就不稳定了.
理论分析还是靠谱的.只不过有时系统的分布电容,ESR,器件的材 ...

多谢大侠。
  阶跃响应超过4个---大侠的经验所得吧?
  大侠能否分析下,这个电路里面主要的杂散因素是哪些么?个人觉得后级电容是影响最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回帖,
  刚抓了个图。时间距为10毫秒每格,电压距为500毫秒每格。见附件。
  电压冲0.4V跳变到2 ...

相位裕度有20多度,压摆率够大,这种类似复合应用的电路性能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回帖,
  刚抓了个图。时间距为10毫秒每格,电压距为500毫秒每格。见附件。
  电压冲0.4V跳变到2 ...

相位裕度有20多度,压摆率够大,这种类似复合应用的电路性能不错。

多谢大侠。根据阶跃响应的振荡波形判断相位余量?大侠能否告诉绝招?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在学习环路稳定性时向做IC设计的同事请教过。环路稳定的基本条件有两条:1,0DB处相位余量大于0.实际中采用大于45度作为最低要求。2,在达到0DB之前,相位滞后不能接近180度。即如果有两相邻极点,而没有零点来及时(十倍频内)补偿,那系统也不稳定。

这个我是不懂的,为什么不及时补偿就不稳定。我一直想当然的认为可以,想想后怕。
这得请教@xukun977高手了。

基本环路稳定性判据。。。。

网友J:
我对零-极点分析没有深入的研究,不想说什么。
从9楼过冲波形看,输出端的负载可以等效为RLC电路(此类振荡必含LC)。从分压关系看,Ro前的阶跃输入电压幅度约等于4.5V,衰减振荡频率fo=4KHz,C=267uF,L=5.9uH。L是电解电容卷绕电极的电感。分析增加了变数。

OP的输出时呈现感性的。频率越高输出阻抗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对零-极点分析没有深入的研究,不想说什么。
从9楼过冲波形看,输出端的负载可以等效为RLC电路(此类振荡 ...

我觉得你说的夸张了。
为什么这个震荡“必含LC”?
L=5.9uH是寄生电感?这么大呢?我没用过电解电容。

网友F:
“magic_yuan  基本环路稳定性判据。。。。  发表于 2014-3-1 23:5”
我以前没见过这个判据(必须在180度之前及时补偿),你能告诉我一点相关文档吗?谢谢。

这个我也没看过相关文档。以前我们公司理论很扎实的同事告诉我的。

网友I:
对这个电路的分析以前有几次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这个电路大概分析下,不考虑寄生影响,环路增益为0DB时的频率约为SQRT(FT*FP/3)=320HZ左右,也就是说只要有个0点在这个频率10倍以内,相位裕度就足以大于0了,最有可能是负载电容ESR,有0.几个欧就差不多了,

高手
大侠就是大侠。一计算恰好,试验新设置的补偿值和你这样算出来的值基本差不多。十分感谢啊!21牛人多!
我同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对零-极点分析没有深入的研究,不想说什么。
从9楼过冲波形看,输出端的负载可以等效为RLC电路(此类振荡 ...

在足够欠阻尼情况下才能看f0
当然,几乎所有实用系统都可以用二街函数来模拟,至于是用L还是C来等效,无所谓,但说他一定含什么,可能就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为去掉220UF+47UF电容后的阶跃响应。明显要理想很多。

实际系统比理论预计的要好,至少有3个原因:
1.运放的增益带宽积由电阻电容决定,电阻精度约25%,电容15%,故实际值精度约为40%,这导致开环极点偏移较大,对环路传输在穿越频率处所贡献的负相移,小于90度。
2.连接至电容的任意串联电阻,包括PCB布线的,都会贡献正相移。
3.电容的损耗因子会提高相位域度。

由于穿越频率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阻尼比大变,所以理论计算仅有参考意义,起辅助作用。相位域度,非常不可靠,甚至同时考虑幅度域度都不行,像bode图为核心的分析计算,一般较多地出现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场合,比如大学论文,实战场合,尤其是调试,多是直接看时域响应,最直接了当可靠了,而且能提供足够的必须信息。
直接看时域,这样做还有个经济考量,示波器,价格低廉,而网分仪昂贵,一般人能买起前者,大款才会买后者。

多谢XUNKUN大侠,这个回帖对我挺有用。BTW:我用的到是千分之一的电阻,15PPM的。呵呵。

网友J:
在足够欠阻尼情况下才能看f0
当然,几乎所有实用系统都可以用二街函数来模拟,至于是用L还是C来等效,无所谓,但说他一定含什么,可能就过了

这里是欠阻尼振荡,4KHz频率应该低于无阻尼的自由振荡频率。该振荡一定存在电能-磁能的交换,不论电、磁元件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单类储能元件不会产生此类振荡。我想象不出“不一定”的反例。

L=5.9uH是寄生电感?这么大呢?我没用过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电极的结构是卷筒式的-同心绕线电感。一个220uF电解电容,外径也将近10mm了吧,绕个一二十圈的uH级电感是有可能的。同时,此电感还会包括线路的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里是欠阻尼振荡,4KHz频率应该低于无阻尼的自由振荡频率。该振荡一定存在电能-磁能的交换,不论电、磁元 ...

poorly damped时看f0准些,9楼那个图不符。
不然多估了不少,1个数量级都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里是欠阻尼振荡,4KHz频率应该低于无阻尼的自由振荡频率。该振荡一定存在电能-磁能的交换,不论电、磁元 ...
请问,你能给我讲一下,4KHz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吗?你在前面就提到了,我一直没明白。
你的第一条,我质疑不了了,因为我没有掌握你的这个理论。
你的第二条,楼主~你过来看看,他说你用了个6uH ESL的电解电容,你能说明一下这个参数吗?
我依据自己的经验,很不愿相信这么大的ESL。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绕制空心电感设计射频LC滤波器的时候,从没绕制过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能给我讲一下,4KHz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吗?你在前面就提到了,我一直没明白。
你的第一条,我质疑不 ...

一格10ms,一格中约有2.5个周期,4ms一周期。抱歉,是250Hz。
我估算的L不是0阻尼时的电感,是欠阻尼频率下的等效LC估算值。这个L估算值比0阻尼振荡下的会小不少。
据我的经验,一个外径D=5mm,线径0.5mm,10圈的空芯电感,电感量约在百nH量级。根据电解电容的体积和圈数,我相信可以达到uH量级。

网友K:
路过,整几个式子:

首先强调一下,在此讨论任何“实体”、非线性(模型)、线性三阶以上等,基本都是扯淡。

“实体”——那基本就不是《电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非线性——线性都没整明白,扯那玩意儿基本不靠谱,对牛弹琴而已。

线性三阶以上——中学数学都没整明白,那玩意儿难点。

限于此,只能整几个简单的式子(忽略OPA547那个闭环极点),但基本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T(S) = - A0 F0 Pa Pf/((S + Pa)(S + Pf))

    T(S) = 1

    S^2 + (Pa + Pf)S + Pa Pf(1 + A0 F0) = 0

    λ= (-(Pa + Pf) ± √((Pa - Pf)^2 - 4 Pa Pf A0 F0))/2

    α= -(Pa + Pf)/2,ω=√(Pa Pf A0 F0 - (Pa - Pf)^2/2)

    uo = e^(-αt)(C1 e^(jωt) + C2 e^(-jωt))

仔细看看,那PaPf。此外是否有那么个电感

注:此仅为“示意性”的东西。

多谢酱油老师回帖,只是确实美看明白,呵呵。理论功底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一格10ms,一格中约有2.5个周期,4ms一周期。抱歉,是250Hz。
我估算的L不是0阻尼时的电感,是欠阻尼频率 ...

好的,你修正了下震荡频率,我赞同,我也是数了数周期。
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的ESL不会如你所说高达6uH,这可以在很多电容厂商的datasheet上看到,是nH级别;
而且,从使用角度看,decouple时,如果uH或数百nH的电容不可接受,况且,电容的结构也决定了,除非故意制造,否则弄不出来那么大的ESL,弄小了难,弄那么大也难,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路过,整几个式子:

首先强调一下,在此讨论任何“实体”、非线性(模型)、线性三阶以上等,基本都是扯淡 ...

酱油侠,欢迎进来,我个人水平很有限,看不懂复杂的公式。
你帮研究下,简化一下模型,假设环路只有一个2阶低频极点,例如处于1Hz,还有1个零点,在0db处,这样的负反馈稳定吗?这是我和楼主的分歧,楼主没证明,只是引用同事们的说法;我是没能力证明,只靠一点PLL环路设计经验,认为完全可以稳定。
请你给个带劲儿的理论证明。

刚所有新回的贴我都认真看了下。MCU52大师的回帖比较贴近工程应用,对我这个水平的而言比较好接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酱油侠,欢迎进来,我个人水平很有限,看不懂复杂的公式。
你帮研究下,简化一下模型,假设环路只有一个2 ...

稳定指BIBO,系统极点在LHP则稳定。有点振铃一般认为还是稳定的。

需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系统极点并不是环路增益T(jω)函数的极点,而是系统的特征根。

在此例(仅考虑两个环路增益的极点)Pa和Pf是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的极点(都是正实数),但它们不是系统极点——特征根。系统特征根是

    λ= (-(Pa + Pf) ± √((Pa - Pf)^2 - 4 Pa Pf A0 F0))/2

注意到

    α= -(Pa + Pf)/2

    ω=√(Pa Pf A0 F0 - (Pa - Pf)^2/2)

自己分析,当Pf和Pa可比拟时(接入电容),和Pf很大时(仅存在分布电容)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这个电路的分析以前有几次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这个电路大概分析下,不考虑寄生影响,环路增益为0DB时的频 ...

大侠的SQRT,FT,FP分别是什么呢?
我根据实际应用的OP177(前级OP)的开环波特图大致估算了下,大致在100~590HZ之间的0DB交叉点---仅仅是粗略估算。看看大侠公式参数的意思,然后看看怎么计算的。
十分感谢啊!

网友A:
我45楼说的电阻,指的是芯片内部的电阻或等效电阻(如跨导1/gm),所以芯片手册提供的GB值,不能只看它的典型值。

上面只是提供些破案线索,但楼主如果仅仅是想凑出个"想要"的东东,那就南辕北辙了。
当然了,可以猜想,然后测试验证,反复直到预测与实测一致。
但不能相反,看到测试结果,反推出必定有零点,然后稀里糊涂圆满结贴了。

实际的后续试验中我引入了补偿,而补偿构成的零点也是理论推算的在一个数量级上。补偿后带负载的冲击响应十分好,没有过冲了。
是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说的外部电阻呢。谢谢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对这个电路的分析以前有几次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这个电路大概分析下,不考虑寄生影响,环路增益为0DB时的频 ...

大侠 哪里有前几次的分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的SQRT,FT,FP分别是什么呢?
我根据实际应用的OP177(前级OP)的开环波特图大致估算了下,大致在100~59 ...

FT是OP的带宽,FP是输出负载电容与R0形成的极点,SQRT开方

网友M:
学习了。
模电方面多年未见的好贴。

网友N:
我也没看懂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O:
你的输出阻抗算的不对,仔细算一下反馈后的输出阻抗。反馈系统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改变输出输入阻抗。

裕度20度可能是不够的,保证45的裕度,甚至60的裕度,一个是为了瞬态响应,一个是为了“裕度”。比如你查一下你的电阻,电容的误差,温度系数等等,这个裕度会使得你的电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不起振,振荡器则是相反,最差的情况下也要起振。

网友B(2014-04-20):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回帖,
  刚抓了个图。时间距为10毫秒每格,电压距为500毫秒每格。见附件。
  电压冲0.4V跳变到2 ...

双运放增益从0.5Hz起大约为120dB,双极点则-40dB/Dec衰减,所以3Dec后环路增益降到为0dB,此时频率500Hz左右,频率再高则环路增益<1根本振荡不起来,因此振荡的话频率一定<=500Hz,从这个示波器抓图也可以看出衰减振荡的频率为300Hz左右。
在此种低频下,各种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电容的ESR、运放的高频极点效应都基本可以忽略的,500Hz下两个0.5Hz的极点共同相移大约180-2*57.3/1000=179.88度,总之很接近180度但就是不到180度,相位裕度大约1/500弧度,由于环路增益=0dB频率低,因此电路参数变化对这个影响小,相移一直达不到180度,所以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