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键盘转PS2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我的的一个产品原来是可以接PS2标准键盘的,原MCU有一个ps2控制器,后来更换平台,现在的MCU早就没有的ps2控制器,因为兼容问题,就在驱动程序中做了一个IO口中断模拟接收PS2键值的程序,就是直接解析PS2协议的高低电平在解码,现在由于技术进步,很少有PS2接口的键盘了,都是USB口的,今天试了一个USB转PS2接口的小转换器,发现有的U口键盘能够使用(一个双飞燕的可以),有的usb键盘不能使用(罗技的),发现不能使用的u口键盘转接后接到电脑PS2口也是不能使用,可以使用的转换到电脑PS口也是可以使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usb键盘的原理是什么,和ps2的一样嘛?还是供电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是否跟编码方式有关系没?但我个人也感觉说不过的啊...

网友B:
首先,你得确认罗技的USB键盘是好的,可以直接插主机验证一下。确定是好的的情况下,不妨用BUS HOUND软件读取罗技键盘和双飞燕键盘的按键的make/break时的数据,看是否有不同。USB协议对键盘的按键代码的生成是有标准规范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确认罗技的USB键盘是好的,可以直接插主机验证一下。确定是好的的情况下,不妨用BUS HOUND软件读 ...

两个键盘插在usb口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罗技的用usb转ps2接到电脑主机的ps2口不能使用,双飞燕的可以,

网友C(2014-05-18):
鼠标使用的芯片造成的。

网友D:
”USB转PS2接口的小转换器“
是将USB键盘转成PS2接口,接到电脑的PS2接口上的转换器?
有这种玩意?是否有网址?

一般都是将PS2键盘转成USB键盘,接到电脑的USB口上
还真没见过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