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速度问题

楼主(2014-02-26):
看了网上有好多卖这种霍尔测速模块的,还带有原理图,发现这个做的好像有点复杂为什么要加LM393呢,直接用霍尔不就可以测了么,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感觉是画蛇添足。

我看普通的无刷马达里面的测速都是直接装霍尔就行了,也没有见带LM393,我实际买了几个霍尔直接测试也是可以直接用的。

不解。

实物图是这个

下面的是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A:
霍尔元件的种类很多,不同型号的用法不同。

网友B:
有的霍尔里面有339.所以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