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4ls07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4-02-26):
      今天看74LS07的datasheet,“用作缓冲器,用于改变输入输出电平和提高电路的驱动能力”“该器件的输出管耐压为30V,吸收电流可达40mA左右”,小弟现在有三个问题:

1. “用于改变输入输出电平”:3.3v→5v或5v→3.3v都可以吗?还是只能由高电平变换成低电平?

2. “输出管耐压为30v”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74ls07供电5v,输出OC门可以接上拉电阻到+12V吗?会不会烧     坏内部二极管?

3.下面是74HC07(和74LS07相同)的输入输出等效电路, 内部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A1、LS器件不可以工作在3V电压下。
A2、输出耐压30V指74LS07输出端晶体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额定耐压,当然可以接到12V,但不是直接接,要有集电极负载。
A3、二极管是CMOS工艺带来的,起反向泄放保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LS器件不可以工作在3V电压下。
A2、输出耐压30V指74LS07输出端晶体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额定耐压,当然 ...

“要有集电极负载”指的是什么,是指集电极的上拉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有集电极负载”指的是什么,是指集电极的上拉电阻吗?

可以这么认为

楼主:
有没有其他人也说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有集电极负载”指的是什么,是指集电极的上拉电阻吗?

该电阻叫集电极负载电阻,不能叫上拉电阻,而且负载可以不是电阻,比如继电器(电感)、LC谐振回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叫集电极负载电阻,不能叫上拉电阻,而且负载可以不是电阻,比如继电器(电感)、LC谐振回路等等。 ...

那如果我按照下面这个图使用74HC07,vcc是5V供电,输出端接12V和负载电阻R,如果输入的是5V的脉冲,输出的是12V脉冲吗?

楼主:
自己顶,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怎么给分结贴啊,把10分输入到分数栏后系统提示分数分配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给分结贴啊,把10分输入到分数栏后系统提示分数分配错误

这个,只能是多试试吧。

网友C(2017-09-11):
74ls07里面的集电极负载如果是电阻的话,阻值该如何选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4ls07里面的集电极负载如果是电阻的话,阻值该如何选取?

这个负载上留过电流不能大于40mA,自己根据集电极电压电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