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5509向SDRAM中写入数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dsp 5509 开发板在做emif实验遇到的问题,最低位地址不起作用,每次一个数据写到两位地址(这两个地址除最低位其他位相同),具体原理图,源程序和调试过程的截图,见附件。请热心的人帮忙,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   感觉没啥问题
你把定义的数组add to watch里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感觉没啥问题
你把定义的数组add to watch里面看看

用watch窗口观察发现,结果跟前面调试出现的一致。就是当数值a被赋给偶地址,下一位奇地址也为该值a;当数值b被赋给奇地址,上一位偶地址也为数值b。
例:第一次运行  0x40000=0,那么0x40001变为0;
    第二次运行  0x40001=1,那么0x40000变为1;
    第三次运行  0x40002=2,那么0x40003变为2;
    第四次运行  0x40003=3,那么0x40002变为3;
   。。。。。。。

所以最终寄存器结果就变为下面这样:
0x00040000        0x0001        0x0001
0x00040002        0x0003        0x0003
0x00040004        0x0005        0x0005
0x00040006        0x0007        0x0007
0x00040008        0x0009        0x0009
0x0004000A        0x000B        0x000B
0x0004000C        0x000D        0x000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watch窗口观察发现,结果跟前面调试出现的一致。就是当数值a被赋给偶地址,下一位奇地址也为该值a;当 ...

试试我的这个代码

楼主:
     使用了您的程序,调试结果跟之前一样,附件里是调试过程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watch窗口观察发现,结果跟前面调试出现的一致。就是当数值a被赋给偶地址,下一位奇地址也为该值a;当 ...

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也在做这个实验,但是我的没有输出结果,程序显示在运行,一直在显示开始初始化,程序最后的        printf("SDRAM test completed! No Error!"); 没有执行,知道原因不?

楼主:
我的问题跟你不一样啊,什么叫没有输出结果,程序运行过程查看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看出结果对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跟你不一样啊,什么叫没有输出结果,程序运行过程查看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看出结果对不对啊 ...

我给你的代码你先让运行完   然后watch数组的值
我这边测试过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watch窗口观察发现,结果跟前面调试出现的一致。就是当数值a被赋给偶地址,下一位奇地址也为该值a;当 ...

发现一个问题    我看了你的SDRAM扩展   发现在CE0上
起始地址应该是字节地址  也就是20000
不过40000也在CE0的映射区   明天上班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    我看了你的SDRAM扩展   发现在CE0上
起始地址应该是字节地址  也就是20000
不过40000 ...

  嗯!程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一直都怀疑硬件是不是出问题了,但又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程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一直都怀疑硬件是不是出问题了,但又不知道原因 ...

我的原理图    你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理图    你对比一下

嗯!对了原理图 一样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对了原理图 一样的,没有问题

奇怪了  我下来再看看  你在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我下来再看看  你在琢磨一下

嗯,好的,多谢啦,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 图像太大没办法存,存了就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多谢啦,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 图像太大没办法存,存了就有错

请问一下    你是在做静态图像还是?
都做些什么处理
是在硬件仿真的时候从本地读取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检查下SDRAM的地址线最低位吧,看是不是焊的有问题,拿万用表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是在做静态图像还是?
都做些什么处理
是在硬件仿真的时候从本地读取还是怎么处理的? ...

我做的是静态图像处理,关于数字水印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检查下SDRAM的地址线最低位吧,看是不是焊的有问题,拿万用表量下 ...

板子是合纵达的开发板,之前查过连接线,好像没什么问题,后来问过导师,让我换个SDRAM芯片试试,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