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电子设计新手应该怎么入门电子设计

楼主(2014-02-26):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现在想参加电子设计比赛的控制类题目,目前有51单片机的基础,但是不清楚还要去学哪些东西,也不太清楚电子设计完成一件作品的具体步骤,希望有大神来帮忙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电子的设计不用太在意美观·不难看就成·主要还是看着简洁别太凌乱就可以·这最最主要

网友B:
找个导师 找个实验室 从往届校赛的题开始做起 做完找带电设的导师评价下 改改弄弄 到大三就差不多可以上比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导师 找个实验室 从往届校赛的题开始做起 做完找带电设的导师评价下 改改弄弄 到大三就差不多可以上比 ...

我们这边没有导师可以找,只能靠自己学,可以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大概要学一些什么东西啊,怎么样的过程才能够完成一件作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没有导师可以找,只能靠自己学,可以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大概要学一些什么东西啊,怎么样的过程才 ...

没导师就找参加过电赛的学长烧烤P酒,请人家当导师,相信好为人师是人之常情。
光靠自己摸索基本没希望拿奖,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D:
控制类的题目,主要是软件编程。要做好控制类题目,从单片机开始学准没错。先找一款单片机把它学个透,然后再去了解一下不同品牌和类型的单片机,要把单片机的寄存器设置和外围硬件模块学深学透。等你玩转了单片机,然后就可以转战ARM,还是同样的做法,玩转各种ARM。一般同一架构的控制器,都是一通则百通。有了扎实的软件实力,再加上硬件电路上的一些知识(主要是一些硬件模块的应用,比如红外、超声、陀螺仪、摄像头等等),就完全可以应付控制类的题目了。

网友E:
建议找些历年的题目和方案汇编,学习下

网友F:
历届的题目看一下吧,有了单片机的基础了,最要就是学习信号采集,信号滤波处理,AD转换,然后就是输出控制了,主要是各类开关电路、放大电路、步进控制等等,此外很重要的是要拓展知识面,很多东西不是你做不出来人家很牛X,而是你连一个东西给你怎么用,或者用什么来检查你要测量的东西很重要,就像你从未涉足酸碱检测一样,你连酸碱传感器有哪些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PK。我说的以上几个,你去了解一下基本的东西,比如常见的传感器、常见的滤波处理电路和使用的芯片运放等等、AD常用芯片有哪些都到几位了,性能大致了解,然后控制端这边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是步进控制了,去了解一下大致工作原理,追求精度那就另作打算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往年题目可以参考做。建议学习一下430,STM32,fpga等之类的。并且用这些处理器做一些东西,至于比赛,一定要导师。这种年头有老师就相当于有了关系,经验之谈,一般靠谱的关系参加比赛才能拿到奖吧。再就是导师手下做项目进度快一点,他能提供你一些器件和条件,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连个示波器都不能搞到的话学东西难度大,而且在这方面走的话买东西和原件会花费很大部分钱,如果导师实验室有现成的部分东西的话在生活上会有帮助的。另外学习者东西肯定是自己是关键,只要你能**,别半途而废,时间的积累你会掌握很多的。祝好运

网友H:
做控制最重要的是练好软件能力,找一个团队,一个写代码,一个做电路,还有一个写文档兼替补。注意千万不要找3个只会写代码的。。。这是血一般的教训。还有把往届控制类题目做2个做完美。

网友I:
MSP430建议去学习下,还有就是模电的基础,不要做出个电路来原理上是对的,但就是不出效果,很可能就是你不了解哪里要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即使知道要上拉电阻,用多大会估算么?所以说模电的基本知识一定要过关,首先是会制作一个相对精良的电源,放大和滤波(有源无源)、运放及负反馈理论、功率放大、信号运算和处理等,反正很多很多,现在的阶段抓住机会学习任何有关电子方面的基础知识,如果你是真心热爱电子。祝你成功!

网友:
到公司做项目慢慢就会了

网友J:
先找女朋友,其他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找女朋友,其他再说

噗。。。。;P表示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MSP430建议去学习下,还有就是模电的基础,不要做出个电路来原理上是对的,但就是不出效果,很可能就是你不 ...

谢谢

网友K:
先组建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L:
先弄懂最小系统,别说自己有什么基础,不动手去做做就是扯淡。

网友M:
都已经33的人,而且以前的模电数电基本已经忘光,还可以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