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请教关于DS1302充电的问题,用过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4-02-26):
是这样的,我的DS1302程序已经ok了,调试也好了,关于这个Vcc2向可充电的备用电池充电的问题,是不是只要在初始化程序里打开充电函数就行了,还是需要判断什么时候充满电,而停止充电之类的。请教用过的坛友

网友A:
可充电的时锂电池,一般的电源是3.3v,锂电池的满度电压是4.2,你不用担心冲爆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充电的时锂电池,一般的电源是3.3v,锂电池的满度电压是4.2,你不用担心冲爆照了,呵呵
...

意思是放开让它冲吧 到满度了自己会停下来的,只要在程序里打开充电就行了,不用再做啥判断了,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放开让它冲吧 到满度了自己会停下来的,只要在程序里打开充电就行了,不用再做啥判断了,对吗?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