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DS1302充电的问题,用过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4-02-26):
是这样的,我DS1302程序已经ok了,调试也好了,关于这个Vcc2向可充电的备用电池充电的问题,是不是只要在初始化程序里打开充电函数就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还是需要判断什么时候充满电,而停止充电之类的。请教用过的坛友

网友A:
设置为充电就可以了,由于是涓流充电,无须担心过充的问题

网友B:
涓充的电压可选为:VCC-0.7;VCC-1.4限流电阻同样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