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io 出现Running disparity错误

楼主(2014-02-26):
rocketio 出现Running disparity错误,是8b10b编码有问题?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
如果是V5就看UG196,如果是V6就看UG366,其他型号就去官网上查吧

楼主:
我这边用的gtx,分析仪用的是gtp,分析仪说的数据running disparity错误,但分析仪接收到的数据,跟我发出数据对比又是一致的,所以我比较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用的gtx,分析仪用的是gtp,分析仪说的数据running disparity错误,但分析仪接收到的数据,跟我发出 ...

那就把出错的RUNDISP和对应的数据抓出来检查一下看看是哪的错,有可能是两边收发器的区别造成的

楼主:
如果是两边收发器区别除了是换成一致的收发器还有其他办法吗?我这边在gtx 8b/10b里running disparity的计算是采用默认计算的方式!

网友B:
用ibert测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bert测不好么?

我以前用过自带的ibert的ip测过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