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线架空和地埋哪个效果好

楼主(2014-02-26):
如果针对雷击,是不是地埋的效果好一点。
请指点。
谢谢 。

网友A:
当然埋在地下较好,但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你要专门栽电线杆。埋在地下需要穿管、挖地槽、防水防锈等工艺,成本较高,但可靠性好。架空的话,如果有现成的固定点,成本较低,但线路较长时必须采取防雷措施,特别是在雷击频繁的地区。

楼主:
谢谢,决定地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