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14-02-26):
(无正文)

网友A:
用了AD  好多年了   没用过他的仿真

网友B:
大学上课学过,但仅限于官方库里的器件才有仿真功能;
但AD10版以后官方库基本上被移除光了。不推荐再去学AD的仿真功能了。
如果要电路仿真的话推荐Multisim。

网友C:
模拟的电路用Multisim仿真,数字或者单片机类用Protues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一般的数字也是可以和multisim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