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6748对SD卡读写问题

楼主(2014-02-26):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现在在通过C6748的MMC/SD Controller 对SD卡进行单块读操作,但是读出的数据都是E和F,不知道为什么,请问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如果有的话,希望您能点提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帮忙顶  没用过C6748的   像5000的只支持低版本SD卡  也就是2GB的
你确认一下674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  没用过C6748的   像5000的只支持低版本SD卡  也就是2GB的
你确认一下6748的 ...

C6748支持物理层协议1.1版本,应该就是2g以下的,我用到一个是32M,一个是2g的都不行、、、、谢谢斑竹,我再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6748支持物理层协议1.1版本,应该就是2g以下的,我用到一个是32M,一个是2g的都不行、、、、谢谢斑竹, ...

那就跟5000是一样的   先找找看TI提供的代码  能不能测试通过
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跟5000是一样的   先找找看TI提供的代码  能不能测试通过
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

恩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跟5000是一样的   先找找看TI提供的代码  能不能测试通过
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

问题基本找到了,就是我现在用的四线传输有问题,用一线传输就没有问题了,具体我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了,就是我现在用的四线传输有问题,用一线传输就没有问题了,具体我在看看。 ...

哦  四线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用c55x就是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四线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用c55x就是四线的

恩 有个东西我以为不需要设置 结果还是需要 现在也可以四线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