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IAR5.2,**失败,怎么回事啊,用5.2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4-02-26):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对程序进行编译就会有这个错误,用软件破解了啊,也在网上查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已经卸载好几遍了
希望高手帮助啊

网友A:
还没用过5.2 甚至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换个更新的版本试试 5.6最新的,还不行的话就是系统不兼容,是不是你的系统是W7的,很多ghost系统都精简一些东西看看附件的解决方案,再不行的只有换系统,XP的一般没问题,或者换个没有精简的W7,我用W8的也行。

网友C:
换个新版的试试呢.....可能卸载的时候没卸载完全.......

网友D:
我也没用过这该版本的编译软件的

网友E:
提示没有许可证,显然是**不成功吧!
我IAR5.5在win8.1上可以正常使用的